[vivo手机维修]
y67 不开机重启

楼主(2019-03-23):
昨天接到一台y67 只有开机画面 然后重启 以为刷机就能好
没有想到刷不了
rec都可以进 点升级进不了手机内存 是不是字库坏了
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到三百四百多就重启
什么方法刷机都不过

网友:
看吧  都没人理你  回复一下 免得你尴尬  至于为什么都不回复你  你有考虑过吗

网友:
电流怎么跳变的

网友:
1863431403手机号

网友A:
先加焊下字库看看吧  加焊不行就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下字库看看吧  加焊不行就只能换

y67应该加焊不了吧,封胶的,也不可能虚焊

网友:
换个电池有可能有惊喜

网友:
先加焊下

网友:
修好了吗?昨天我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升不了级,刷不上系统。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安卓手机不好修啊

网友:
我昨天刚刚好了一个同你这样的,这手机卡刷只能用外置SD卡刷机,点升级是进不了手机内存的。

网友:
刚开始下载vivo 官网y67最新刷机包用SD卡刷机老是报错(升级错误,脚本错误),点升级又进不了手机内存,线刷也是刷机到一半就报错,也以为是字库问题,差点就拆机了。后来下载了个旧版本的升级包就一次卡刷机成功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  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