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网卡坏,飞线完美解决

楼主(2019-03-23):
今天收到一个华硕P5Q主板,网卡不能使用。测量供电正常,通过查看点位图,时钟芯片17和18脚对地阻值为0,再次查看点位图。该芯片23脚和24脚给PCIEX1接口通讯。通过从23和24飞线到17  18脚  完美修复。

网友:
高手呀,时间话太久,经济效率考虑过没有。。。。。。

网友:
不是很明白,对地短路,应该查哪里短的啊

网友:
确定对地短路? 那飞线有什么意义?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啊,怎么不直接换一个呢

网友:
嗯高手,台试机主板也有点位图的

网友:
修的可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