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PLUS 不开机

楼主(2019-03-23):
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电源板换过3个鼓包电容,15V,5V正常。驱动板3.3V,1.8V正常。按键板4线,LED-KEY1-KEY2-GND电压分别为2.0-1.8-1.8-0,按开关键KE1会跳变到0V但LED电压不变。查KEY1,KEY2到主芯片连接正常,晶振已起振。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刷BIOS有用吗?除了换板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谢谢!

网友:
驱动板肯定有问题,但不知道会不会是固件问题,请高手支个招,万分感谢!

网友:
就是没有啊,刚注册的,我原来的账号密码忘了。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刷程序后修复,共享一下固件,亲测可用,需要的拿去。

940N PLUS.rar

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