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小绿灯不亮

楼主(2019-03-23):
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发霉。不触发,小绿灯时亮时不亮。后来清理后发现断了一根线,补上后能出发正常进系统。再后来发现插电板不触发,更换电池后正常开机出发,一开始的时候小绿灯是亮的也能充放电,后来突然就不能充电了。小绿灯也不亮了。但是系统显示电源接通未充电。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出发进系统。同时用用可以进系统。就是不能充电。检测发现ADAPTER_SENSE为0v。见下图

u7001的1 ,2  ,5脚都有3.3v  但是第4脚0.16v。
u7000的第1脚供电就是u7001提供的也只有0.16v
4脚也是0.16v。5脚ADAPTER_SENSE为0v。

短接u7001的1脚和4脚输出还是0.16.拔了u7000断开c7000后,u7001的第4脚还是0.16v。这种怎么回事啊。这个电压没到别的地方去啊。郁闷

刚才把u7001拔了。短接1脚和4脚有1.8v电压。u7000第5脚有1.4v电压

补充:今天芯片到了。本想换芯片的,但是测试一下一直能充电了。小绿灯也亮了。晕死。测试半天开机关机,拔充电器再插都能正常充电。芯片不敢换了。

ps:
充电到85%。不充了。又显示电源接通不充电。晕死。低于85%又可以充电,到85就不充了

网友:
苹果的话不怎么熟,有时候就是多看看论坛,学习一下

网友A:
顺便把R7029断开看看U7001 4脚电压恢复正常没有?如果还是低的话就是板层有漏电电阻,如果恢复正常高电平说明被SMC拉低了,更换SMC。还有不用断开R7029测电阻二端压降判断故障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R7029断开看看U7001 4脚电压恢复正常没有?如果还是低的话就是板层有漏电电阻,如果恢复正常高电平说 ...

谢谢天意版主加分!!!....................

网友:
测R7029两端对地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R7029断开看看U7001 4脚电压恢复正常没有?如果还是低的话就是板层有漏电电阻,如果恢复正常高电平说 ...

断开还是那样,有时候正常大部分时候不正常。我把两个零件连接的线都切断了。另外飞线了。还是那样,时好时坏。但是大部分是不正常的现在重新订了两个新芯片。等换上后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R7029断开看看U7001 4脚电压恢复正常没有?如果还是低的话就是板层有漏电电阻,如果恢复正常高电平说 ...

今天想换芯片前测试了下又能充电了。但是充电到88%就不充了。放电后还是可以充电到88,这种一般查哪里啊

网友:
你现在首先要排除U7000 1脚SMC_BC_ACOK_VCC电压被拉低的源头,拆R7029后测二端电压或者打二极体值确定漏电源头,由于机器进水,发现拆了R7029后电压恢复正常就确定被SMC的SYS_ONEWIRE拉低了,这时就得更换SMC或者拆下SMC看看焊盘是否氧化腐蚀漏电导致,仅供参考!

网友:
看大师们的讨论也是学习

网友:
修苹果的利润还是可观的,就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