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维修解析

楼主(2019-03-23):
IH110MS:rev1.0   先说一下这个机子的电源。与众不同10p插孔,插电后:  绿、紫、黄、均输出12v电源风扇不转。短接绿线才转。
     然后进入正题:
故障现象:插电后cpu风扇常转,反正就是停不下来。电源风扇不转,点开关后电源风扇转起来了。不报警不显示,点开关关机后cpu风扇还常转电源风扇停了。
弯路:因为当时没经验就先刷了个blos换了个电源。发现还是依旧。

维修流程:查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查图:
q142 g级12v高电平应该低电平导通,c189‘r151没装那就是这个了
12V_PS_ON#  追查后: q77 d2脚开机的时候从12v拉低到0v正常。测量q141发现短路。换后修复。
附上图纸和备份的blos

网友A:
按道理来说 这总二次电压提前开启一般还能亮机·········

网友B:
这个主板是上7代的CPU吧好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来说 这总二次电压提前开启一般还能亮机·········

这个电源12v是常有的不受绿线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是上7代的CPU吧好像,楼主

4代内存,几代u没看,比较新的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是上7代的CPU吧好像,楼主

联想的H110是上6代CPU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代内存,几代u没看,比较新的一款

我有一块联想IB250MH主板,和你这个故障现像一样,不知道原因不是一样?

网友:
其实这个电源是可以改装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