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g150s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9-03-23):
前几天接到一台雷神g150s,说是在学校维修店检测过南桥坏了修不了拆机一看心中一万个草泥马   南桥动过  显卡换成了amd的ec  8587e换成8528  还缺了好多芯片
这是在bga上拍的当时就不想修了
  由于种种原因 只能试着修修看   上bga拆下显卡  南桥  拆下ec 打了下阻值一切正常看来还有救。由于手里还有这显卡的料板就去某宝顶了ec  桥过了两天芯片都到了 干上桥和ec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某宝发错桥了我要的是sr2c4  发了sr30w 没注意自己干上去了又等两天
干上去上电0.15测发现没有cpu供电 100系列要先出平台复位才有cpu供电这电流一看就是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了测67脚电压3.3  5脚 3.3   不用说直接换芯片  换完电流直接上去接屏亮机 这就好了嘛?当然不是显卡还没上呢  没一会就滴滴的声音来了 在等芯片的时候就从料板上拆了个显卡核心 不多说干上去  在接屏测试还是认不到独显报警掉电 不对啊显卡供电 各种小供电都有啊怎么会认不到显卡显卡就供电时钟复位这几个条件 既然供电正常就去查复位时钟  拿起板子一看我擦  27m 晶振怎么不见了  我去这上家把核心换了还搞点小故障 找个晶振装上 开机 鲁大师一测检查到显卡了也不报警了  打上驱动测试独显正常  此机修复成功

网友:
这机器你赚的有上家赚的多吗

网友:
这种机子南桥坏的挺多的,有的还得修改BIOS吧

网友:
这都会去买芯片试   够胆  你就不怕掉个小电阻啥的  换上不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