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不能识别适配器的功率终极维修,申请加精

楼主(2019-03-23):
板号:14216-1 故障不能识别适配器功率无法充电,开机报适配器错误

Dell电源大家都知道中间针到EC的PSID信号需要3.3V EC才可以识别到适配器如图  PSID-EC3.3V 正常。

如下图

AD_IA_HW低点位 AD_IA_HW2高电平 才可以正常识别适配器65w,实测都为低
同样主板实测AD_IA_HW低点位 AD_IA_HW2高电平,看样子问题出现在这里
图纸AD_IA_HW AD_IA_HW2 都是EC发出的  换过EC  适配器在同样主板试过正常。ACin正常
求助:EC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正常发出AD_IA_HW  AD_IA_HW2

已解决:还是PSID信号线路有问题,PSID虽然电压3.3V正常但是如下图:PR4205正常33欧姆 实测3K左右,直接去掉电阻一坨锡连上OK。

示波器实测PS_ID信号如下图是有波形的,难怪电压正常就是不 识别适配器功率

最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帖子对大家有帮助,请多加加分,也请管理员加精!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厉害了楼主,本人要是遇见这种问题,基本会搞不定的

网友:
厉害,明天电脑上加分,手机上加不了。

网友:
厉害了                       玩的一手好波

网友A:
加分了,只是觉得33欧的电阻应该不难找,这坨锡会不会是隐患

网友:
戴尔好多机器降频出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只是觉得33欧的电阻应该不难找,这坨锡会不会是隐患

前前后后查了几个小时,有点烦躁了,没劲去焊电阻了

网友:
双击评论666!!不管用不用得上,分享就加分

网友:
这么好的研究资料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不错学习到了,厉害了 ,可以加分

网友:
楼主牛逼啊 玩的一手好波啊

网友:
psid一直不明白其工作原理

网友:
PSID 是数据线 ,以前拆开适配器看过,里面就是类似三极管的东西,可能是单片机
里面可以读到电源的功率,有没有其他数据就不清楚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一个dell的,不玩游戏使用正常。玩游戏,电池电压越充越少,电池电压低时就关机,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厉害啊  这示波器用的 已经是大神了

网友:
                       还是得有个示波器。

网友:
看起来简单 确实要思路灵活才想得到

网友(2019-12-09):
33欧的电阻也不难找啊。

网友:
厉害了,要是我修的话不会轻易换EC。

网友:
老哥,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也出现了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怎么联系你?

网友(2020-09-10):
会不会是隐患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干掉不让他检测?直接找个3.3直连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