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9-03-23):
铭瑄主板开机无显示

网友:
铭瑄主板开机无显示w×H61M4

网友:
总得测下电压什么的吧。

网友:
换主板把,测电压还得买万用表,买来还不一定会用,会用了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最起码的检测呢?诊断卡/蜂鸣声,高阶的万用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