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 260插电短路

楼主(2019-03-23):
有人遇见过吗,插上260插头  插板灯就灭了  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有没有同行遇见一样问题的  指点下

网友A:
短路的话烧一下不可以烧出来啊,你这样问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话烧一下不可以烧出来啊,你这样问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是迅维BGA焊台  怎么烧?

网友:
插板线太细了吧

网友:
拿万用表测量才知道啊,实践才能会有结果

网友:
可以咨询售后电话:18823306652 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