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开关机按键不能关闭屏幕和唤醒屏幕

楼主(2019-03-23):
本来用的好好的,还原以后开关机按键不能关闭屏幕和唤醒屏幕,开关机使用正常,现在只能长按换醒屏幕或者用旁边侧键开关来换醒,刷低版本也不行,又刷最新版本还是不行。Home键也是不能用!

网友:
有没高人指点帮忙处理下,谢谢!!!

网友A:
mini1 mini2 home键不装或者home键坏掉的情况就是不能锁屏只有长按开关机功能 home键OK锁屏就OK了 ipad2没修过 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1 mini2 home键不装或者home键坏掉的情况就是不能锁屏只有长按开关机功能 home键OK锁屏就OK了 ipad2没修 ...

谢谢,home键以修复,装好屏幕试试!

网友B:
HOME键能用,可是不是不能关闭和唤醒屏幕。看来和迷你的不一样

网友:
我也有遇过一样的,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ME键能用,可是不是不能关闭和唤醒屏幕。看来和迷你的不一样

你那ipad触摸正常吗?

网友C:
IPAD2 长按能开关机、按home能亮屏就是正常的   你按一下电源键是不亮屏的,

网友:
是触摸正常的!

网友:
触摸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AD2 长按能开关机、按home能亮屏就是正常的   你按一下电源键是不亮屏的,

之前是可以唤醒和关闭屏幕的。

网友:
排线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