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主板开机卡64

楼主(2019-03-23):
如图所示,开机正常跑码到64就卡住的,需要等几分钟后才会跳过64直到亮机.(拆掉网卡芯片可以解决故障,但是换一个网卡芯片上去又是卡在64这位置 等几分钟)
以前碰到A88主板卡64的直接换掉网卡芯片就解决了.
现在碰到A55这一个板换了还是卡64(除非拆掉网卡)
这应该是华硕的一种通病吧,
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类故障的,除了桥.还有没有其他电路修复.

网友:
进系统后网卡能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有网卡设备吗,换了毛病没变,网卡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AMD的怪病还不少,大多是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