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一直显示这个

楼主(2019-03-23):
我已经去百度了很多都没有解决用u盘重装也不行
求大神解决一下啊

网友:
换硬盘试试,还不行就把主板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恢复BIOS设置,不行换内存,内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是桥芯片 坏了 我遇到过 AMD平台的

网友:
是不是 桥坏了 ~恢复BIOS设置 看看 不行的话 就是桥了 祝您好运 嗷嗷嗷~~~

网友:
报错是大致说内存相关,请降低内存频率,试下重置下BIOS和调整BIOS内内存频率相关设置,硬件方面可以试下更换内存试下,最后一种通用方法,妖魔鬼怪的问题直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主板电池没有电了吧,

网友:
自己查查这些英文都说些什么后再判断是什么问题,别乱了阵脚。

网友:
主板电池没有电重新换一个电池  在设置一下主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