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华硕W519L

楼主(2019-03-23):
如题:板号X555LD,送过来时能触发,提示灯亮,电流0.0920,当然指的是裸板。能正常充放电。修待机,换两个3、5V滤波电容。正常了。交给客户,用了两天,故障返回到修之前。拆下来,怀疑是上次换电容没换好。重焊已经又可以亮机了。现在我觉得可能我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请求高手指教让我找到真正的毛病在哪儿

网友A:
个人占楼:这个板没有小电池,现在很多都没有小电池了。仍然可以保存时间日期,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用的电池电转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占楼:这个板没有小电池,现在很多都没有小电池了。仍然可以保存时间日期,这是什么原理呢?

没小电池但有大电池呀…………................

网友:
我想知道我这个板可能故障在哪儿

网友A:
还有这个机子待机在0.0109正常吗

网友:
看贴说这个本本有电池保护的通病,难道是这中间的玄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机子待机在0.0109正常吗

可能是正常的,0.03A以内都 是正常的,如果是触电流上不去,我记得这机器+12VSUS这两个管子有一个爱坏,华硕的3V5V电容坏的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正常的,0.03A以内都 是正常的,如果是触电流上不去,我记得这机器+12VSUS这两个管子有一个爱坏, ...

谢谢指点

网友C:
看看rtc电路的电容.加热的哪里看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rtc电路的电容.加热的哪里看哪里

我把3、5V线性电容换过,升压电容换过,RTC电容还没试。目前一直开机拷机中

网友:
这类主板可坑 了   赔过钱

网友:
把3,5v芯片。mos上下管全换了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最好一起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