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大短维修

楼主(2019-03-23):
宏基E1-471G  板号为:DAZQSAMB6E0  先来张修亮机的图

            同行机来的 ,同行说开不了机,到手后发现大短,以为是捡钱的机器来的,机器保养得很新,拆机。主板也是很新的,目测没有发现什么元件显示烧焦,以为是烧贴片电容的多,烧机,发现前面的保隔管子发热,摸后面也有元件发热,烧机时候把电流调到1A-2A,左右,太高,发热得厉害,免得手也烧起泡, 前面发热一般不是他的问题,后来下载图纸,直接跳过保隔去烧机,后发现CPU附近都有发热,拆下CPU,内存去烧机,免得把那些都烧坏掉,经过多次去摸,就是CPU附近发热,几个330电容,发热,拆下来,发现一个PC39 已经短路,再接上电还是短,又发现CPU座子背后一个电容短路  如下图

先不上,之后再上电,还是大短,晕,烧那么多,不知道CPU有没有挂掉,后发现相连的电源管理IC PU6  TPS51650RSLR 有点发热,拆掉后还是有短路最后发现CPU那一组MOS管,也是发热,全拆,后其中一组 PQ50 PQ 49 已经短路

换掉后,发现短路已经排除,待机为0.015 上电为0.25不动,应该没有上CPU,于时上CPU 内存还是上电为0.25 不动,测没有CPU供电出来,前面的电压已经出来了,看来这个PU6 也有可能烧坏,测试这芯片VRON都有3.3V,但手上没有配件,要定回来才能修,和同行说了情况,CPU手上没有板去排除,只能说修好板才知道CPU有没有烧坏,测试CPU上的电容,应该烧坏的不大,于时定了配件回来 配件到了,马上换上

电流马上上去,亮机。。。。。很怕修到这种机器,特别是CPU供电短路,运气不好CPU也是挂掉。

网友:
这种机子,看着头疼,

网友:
一般CPU底下的电容都短了,CPU也保不了,你的就太幸运了

网友:
这个大短路烧的有点多哟

网友A:
电容短路是怎样造成的呢,是电压高还是电容过热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是怎样造成的呢,是电压高还是电容过热质量不好造成的。

非质量问题一般都是上管击穿导致公共点直接到了电容。电容才坏的,电容要是不坏就是坏CPU了。

网友:
你运气真好,这19V进了CPU还能正常用?

网友:
话说修机不打值的?还带着CPU烧机?这一打CPU供电电感阻值定和公共点通,排除短路后通电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是真的难修

网友:
LZ好技术,我等晚辈努力走上,这年头笔记本资料少了,维修要起价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