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板号820-3115 待机高 不触发

楼主(2019-03-23):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机 板号为 820-3115 ,不插电池,用外接电流表待机0.09安,不正常,正常的是0.02这样子。测试待机条件 3.34V 正常 3.3V也正常,测试键盘接口开关点3.3V也正常 ,简单查找发现这电容不正常C2610,直接将PPVRTC_G3拉低了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rtc不正常一定是不触发了,秒杀的好啊。

网友:
rtc电容是必查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遇到过。RTC 电容故障很高吗?

网友:
这算是以个小问题

网友:
就一个电阻

网友:
秒杀的好啊。                                            ·

网友:
我也修到过同样的故障。刚开始还以为芯片坏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