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典型的电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9-03-23):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最近一直比较忙,昨天修到一台同行拿来的华硕K45VD不开机,版号是LA-8224P REV1.0,竟然是仁宝代工的,比华硕自己的板子好查多了,拿到手拆机裸板上电发现是待机正常0.011,电流按开关也能有触发动作,只是电流只有轻微的上扬到0.026定住然后再回到0.013待机,指示灯也会亮,此处电流当时忙忘记拍照了,这种情况先静态测了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没什么异常,上电测试,待机3V,5V也都出来了,只是按开关后其他电压都没出来,想想那个电流基本也不会有新的电压出来,刚开始想偷懒下,就到论坛上搜了搜相关的帖子,发现只有bios和图纸,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因为现在的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刷上去后,再试故障依旧,连电流都一模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只能老老实实查图纸了,打开图纸,还是rev0.2的图纸,但是可以参考,找到时序图,如下:

既然待机3V,5V都出来了,连待机好信号POK也正常,那就接着往下查VCCSUS是否正常,之前已经查了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且按开关后EC也发出了PWRBTN_OUT ,只是南桥没有返回相应的信号,那就要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了,而VCCSUS主要是南桥的待机3V_PCH 和5V_PCH 是否正常,实测5V_PCH正常,但是3V_PCH为0V,找到故障点,继续向前查,发现此3V_PCH是经过+3VALW经过Q38转换而来的,如下:

实测Q38的4脚为0V低电平,此脚为+VSBP经过R618驱动此N沟道mos管导通的,那就继续向前追查此电压的由来,发现是主供电B+电压经过PQ3转换而来的,而PQ3是受控于PQ4,从图纸中得知PQ3 是个P沟道的mos管,所以只有当PQ4导通时才会将PR13和PR14实现串联分压,使得PQ3的2脚电压小于3脚电压,从而PQ3顺利导通,搞懂了来龙去脉后,再去实际测量,发现PQ3的2脚和3脚电压相等都是18V左右,这是明显不对的,说明PQ3并没有导通,进而说明PQ4并没有正常工作,而POK是正常的高电平,说明PQ4损坏,故直接将PQ4拆掉,将1脚和3脚直接相连,上电测试+VSBP已经恢复正常的19V,按开关后,电流一路上扬,经过几次跳变,完美亮机!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图片拍的有些模糊,明明编辑的时候都正常的,最后不知道怎么的显示重复了几张图,也改不了,能帮到大家就好!

网友:
这机器 毛病多的很呢

网友:
我看见华硕的机器就头疼    很多不会搞

网友:
思路很清晰,问题解决得也快,美中不足的是看文字的时候没办法和电路图一起结合起来看,所以看起来有点费劲,如果排版再调整一下就更好了。电路图的话不知道截图会不会比拍照好一些呢?

网友:
老司机的帖子比菜鸟帖好懂多了,直击故障要害。

网友:
要是没有图纸就有的搞了

网友:
华硕笔记本品质最菜,这个直接连线牛逼了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分析到位给力

网友A:
学习到了,思路清晰,华硕的机器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到了,思路清晰,华硕的机器不会修

华硕的机器主要是图纸难找,新型的机器图纸完全找不到,而且主板没有任何标注需要结合点位图看,这是让人头疼的,所以综合来说华硕的的确相比来说要难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