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Se花屏死机

楼主(2019-03-23):
不定时死机,要强启动,花屏死机,分析有个wdttimeout,刷机也没用,电池效率95,大概什么毛病,

网友:
没大老吗,

网友:
你解觉了吗

网友:
初步判定连wifi 容易死机,4g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我的好像和wifi 关系不大的,一重启就连续几次,不重启连续使用几天都没问题,奇怪了

网友:
正常使用3天没重启,是不是天气暖和了

网友:
时钟问题?

网友:
到现在一直正常了,看来是电池温度低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