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不触发

楼主(2019-03-23):
神舟K610D不触发,公共点电压有,3,5v电压没有,求图纸

网友(2019-04-25):
我有一台也触发后掉电!!装U就大电流
不装U触发有时0.5A一闪,有时0.1A一闪,有按开机都只有0.02A

网友:
神舟的战神系列貌似论坛有很多图纸把,根据板号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