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坑爹的戴尔DA0AM8MB8D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9-03-23):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到0.7,由于没有散热器电流一点点往上涨,没有明显跳变。先来张全板图和板号:

按照国际惯例,先刷个bios,结果涛声依旧。
接着换了几条内存,还不行,最后上了内存阻值卡,发现VREF对地无穷大,VREF对应内存槽的第一脚,由一个铜条弯上来,测量上部分阻止无穷大,下半部分对地792,应该是里面弯进去的地方断线了,上飞线。

飞完线上下对地一致,上内存,坑爹的事情来了,上了7.8条内存还是不行,最后发现只能用三星的8G三代内存才能亮。。。。

由于只有主板,所以没有亮机图,亮机电流从0.01到0.6~0.7最后停在0.44,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估计插槽还有坏的

网友:
看来这款机器插槽坏是通病啊,  修到过一个换卡槽的

网友:
这款是通病来的了,1脚虚汗

网友:
有点坑    还需要换内存                                    ·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先收藏了

网友:
不是吧8G的才可以、什么道理

网友A:
我帮你补充一下“最后发现只能用三星的8G三代(低压)内存才能亮”,标压的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补充一下“最后发现只能用三星的8G三代(低压)内存才能亮”,标压的不会亮的。

然而4G的低压和2G的也不行,不知道是内存还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内存槽有问题,用压紧一下内存槽来上电就可以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补充一下“最后发现只能用三星的8G三代(低压)内存才能亮”,标压的不会亮的。

老手,一看就明白,其实现在还有好多菜鸟级别的还不懂标压和低压的区别

网友:
我遇到过台式机主板只认威刚内存

网友:
肯定还有问题。和三星的没多少关系

网友B:
最后是为什么 只有用三星的条子才能亮呢 没继续找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为什么 只有用三星的条子才能亮呢 没继续找原因了吗

这个是同行的机器,所以没有仔细研究,而且我用的内存不确定都是好的,所以亮机就没接着修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  修出来的就是妞B

网友C(2022-10-07):
内存曹坏了,修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