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分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9-03-23):
12v的io串联分压检测,只去到了2个电阻下面一个是电容。没原件。
我最初以为电阻阻值变化,可当我换一个11k 和1k的分压上去后。嘿嘿,还是发现,继续报错。
那么,我特意把电阻取下,良分压的电压。没有电阻的上拉,居然还有3。3v
是哪里串电了么?
各位同修,有没遇到过。难道接下来只有换个io试试看了?
我想这把线割断,亮亮看。是io内部的电压,还是外置的。如果是外置的,我就割线搞定。

网友A:
电阻去掉   飞到5V检测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去掉   飞到5V检测试试                         ·

芯片内部是3.3v。我已经割线过了。

网友:
飞线能解决所有问题吗?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
华硕的分压检测,有的时1V电压的,有的时2V电压的。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以前也换到过。

网友:
板不同,检测电压不同的。                   。

网友B:
噗,这个我遇见过。你把io那只脚翘起来就能知道了是漏电还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噗,这个我遇见过。你把io那只脚翘起来就能知道了是漏电还是io问题

从来没敲起好过io某个脚过。。。
你们怎么翘的?我都是判断io的问题,直接整个换掉。要么容易割线的,就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