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 联想g50-80m 就是慢 其他无问题

楼主(2019-03-23):
有谁遇到过 联想g50-80m 就是慢 其他无问题 五代i5 8g 240 固态 2g独显 这配置不该慢啊 可就是慢 用固态 开机也要 30秒 打开网页 也是卡顿 内存 硬盘都换过 就是i不行 哟鱽过的吗
硬盘

网友:
把显卡供电断开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bios问题,从联想官方网站下载最新bios,如果没有,打售后电话,用邮箱发过来!

网友:
系统下更新BIOS一般会好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g50-30 所有功能都正常,换了固态加了内存,bios也刷了,就是进系统后,反应速度慢,不知道怎么修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关闭独显后看一下怎么样?如果正常的话,只能换独显了。

网友:
任务管理器——性能,看看cpu是不是降频了,一般0.5Ghz,遇到过好几台了,联想其它型号,没搞定

网友:
先刷个靠谱的BIOS试试

网友:
这种相当于CPU锁频了,就在论坛上听人提起过,解决办法都不一样

网友:
修过电池和温控导致CPU降频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bios问题,从联想官方网站下载最新bios,如果没有,打售后电话,用邮箱发过来

网友:
刷bios然后查温控

网友:
降频的话查下温控信号,见过一台华硕进水充电芯片温控信号电阻腐蚀导致整机贼慢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降频 了

网友:
很有可能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