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线牌子主板供电的疑惑

楼主(2019-03-23):
如图,维修中的  桥需要两个电压  1.8 和1.05v 这个主板,我没看到在哪里。

总线用mos管,那么控制的芯片,我也没找到。
内存槽旁有一个1.2v的8脚芯片。我也看不出来是给谁供电的。
各位同修,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MOS管8脚IC 是358M  1.01V供电 电池座旁是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OS管8脚IC 是358M  1.01V供电 电池座旁是1.8V供电

嘿嘿,mos管旁边的是风扇的控制芯片。不是358.如果是358等等的话,我会去看芯片型号的。
电池座旁边的是1.2v。我看不出去哪里。

网友B:
七彩虹主板哦,这板子好像没图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主板哦,这板子好像没图看的吧

是的,还有双敏,昂达。等等,都这个结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