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1989进水机器

楼主(2019-03-23):
刚接到一台进水的水果机,但是有T2芯片的,这种机器我们该怎么修呢

网友A:
范丞丞先生,这种事就交给专业人士去头疼吧,您好好在娱乐圈发展,接冰冰的棒就好!!!!!

网友B:
先看看进水位置 基本判断下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范丞丞先生,这种事就交给专业人士去头疼吧,您好好在娱乐圈发展,接冰冰的棒就好!!!!!

修电脑比娱乐圈好混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进水位置 基本判断下哪里坏

好的,谢谢,知道了,哇塞回复也有30个字的限制

网友:
挺新的哦

网友:
还接到过一台A1990的,客户说进了半杯的农夫山泉然后自己吹干了放了三天,开机运行大程序就掉电,拿到我们这边来拆开底壳量了下各大电感都没短路,然后装起来开机怎么用都没掉电了,收了200块检测费让客户回去自己用自己来观察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