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大短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9-03-23):
1.今天接到老客户的一台联想Y470,说是不通电,接上电流表大短路,心想捡到菜了,
话不多说拆机,把CPU、内存、全都拆掉,上电流表依然大短 版号QIQY2LA-6884P REV:1.0给客户报完价后开搞
2.先拆掉公共点电阻PR302,打值得知公共点后级短路
3.看论坛说Y470屏接口的贴片电容容易坏掉,直接到屏接口附近的电容测量
4.1 2 3号电容测量都短路,拆下来测量只有2号电容短路,更换把其他的都装上,1号电容依然短路,查电路图得知1号电容与4号电阻相连给屏供电,直接拆掉R8131号电容不短路,看来问题不在这一块
5.回公共点继续看B+去了两路,一路到了PQ303,另一路过节点PJ301更名为CHG_B+,断开PJ301测,发现是PJ301前级短路,现在目标就锁定在B+上了,看B+去了哪些地方
6.B+去的地方真不少,一路寻找断开了不少节点:PJ501PJ401PJ301PJ601依然短路

7.继续找B+过电阻PR968更名为Ventura_B+,B+的滤波电容PC904依然短路,准备拆下电容看看,但是这个是固态电容一般是不会坏的,于是继续看Ventura_B+去了哪些地方,拆掉PL901继续测,公共点打值正常了,把之前拆掉跟断开的地方都复原,再对公共点打值正常,看来问题的源头越来越近了
8.把跟CPU_B+相连的滤波电容全拆了,对PQ901D极打值,还是短路着
9.仔细看了下电路图,CPU_B+一路去了集显供电的上管,还有两路去了CPU核心供电的上管,主板只装了一路CPU核心供电,不过滤波电容倒是都装了,测量发现还有一个电容短路,干掉它测量CPU_B+正常,小小一个东西找的人好费劲啊!
10.一切OK,装上CPU和内存,上电流表,待机从0.17跳变到0.14,待机偏高,开机电流跑到0.487就开始每秒0.002往上加,卧槽还得修
11.先测供电吧,待机35V正常,各大供电也都出来了,难道CPU挂了?不会这么倒霉吧,拿着CPU去找我们赛格的大强哥拿个CPU试试,大强哥说先去取快递回来给我找,回店里仔细看看板子,卧槽PL901忘记装了,赶紧检查下还有啥没装上,还真的有一个屏供电电阻忘记装了,装完继续上电,开机电流一路飙升到1.458,然后掉回0.98左右,多半是亮机了,哈哈!接上屏看看,果然不负所望,完美亮机。
12.总结:还是感觉主板修的少,经验不足,大佬来修估计分分钟就秒杀了,还有就是太马虎了,本来已经修好了,少装几个元器件又造成新的问题,还有就是查电路图跟分析电路是真的很重要,感谢迅维的老师们,去学习后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要注意阻值,如果对地0的,一般小电容,可以烧机。
如果有阻值的,看是否场管短路,此时最好不要烧机 ...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呵呵,谢谢你的帖子,呵呵

网友:
我都搞了几台了

网友:
你搞的这个问题  是通B 兄弟

网友A:
短路要注意阻值,如果对地0的,一般小电容,可以烧机。
如果有阻值的,看是否场管短路,此时最好不要烧机。
如果非常要烧的话,最好要限压。

网友:
大短还这么复杂   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以为电容坏了    保隔穿了

网友:
哎!不管大电流是什么通病我都直接拿5V去烧公共点

网友:
拆了配件直接烧  省下的时间打游戏去。

网友:
一半都是烧鸡   这样不是很快吗  修好久可以了

网友:
拆了配件直接烧  省下的时间打游戏去。。

网友:
直接烧鸡,,,,一摸就出来了。。。

网友:
我一般修机能多省事就多省事 直接烧

网友:
能给我y470主板电路图么,我自己的y470独立显卡感叹号,已确定是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
  Y470  机子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烧机吧.这样查要查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设备很新啊  很工整

平时坏的没多少   工具基本上没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大短路的机子保护隔离管pq302多半也穿了,遇到过几台了!

大佬经验丰富   PQ302确实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查看隔离管,不然还得拆机

嗯嗯   看了下PQ302确实击穿了

网友B:
楼主的设备很新啊  很工整

网友C:
这大短路的机子保护隔离管pq302多半也穿了,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过程曲折,最终还是搞定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通病来的,

网友D:
记得查看隔离管,不然还得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鸡比较省事的,这个应该容易

楼主喜欢,简单的事情复杂做,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

网友:
烧鸡比较省事的,这个应该容易。。。

网友E:
烧鸡比较省事的,这个应该容易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跟老师学习固然重要,自己的勤奋练习也不可少,以后干活时得细心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够细心                               拆的件居没装回去  ·

哈哈  我是一个上一秒放下一个东西下一秒都可能找不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是通病来的,一般都是屏线接口旁边的,再到1.5v转换管旁边的

可能是吧   屏接口旁边也有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F:
不够细心                               拆的件居没装回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这种短路的,用烧机法比较省时间。

嗯嗯  是的  我一般都是没思路才去烧机

网友H:
嗯,这种短路的,用烧机法比较省时间。

网友G:
这个都是通病来的,一般都是屏线接口旁边的,再到1.5v转换管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