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提示NO PAPER

楼主(2019-03-23):
师傅们,小弟今天接到一个打印机提示没有纸张的兄弟打印机。实际上当然是有纸张了。请教各位师傅。打印机纸尽传感器怎么判断好坏呢。U型塑料的是传感器吗。他有四条腿。每两条腿都是一个二极管吗。二极管正常压降是多少呢。没有资料无法查询。求师傅们指教。假如真的是传感器坏了一定要更换传感器吗。可以把电路改成让控制板一直以为有纸张放入的状态吗。。还有除了传感器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会引起这种问题呢。拜谢师傅。。。。

网友:
小弟刚入门打印机维修所以求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搓纸抢没搓上纸,你先清洁下搓纸轮吧

网友:
纸的尽头一般可以开到检测器  就是拆麻烦点

网友:
求助 要描写清楚  机器型号   没有型号没有给参考意见
进纸部分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
师傅们我想问怎么判断传感器好坏呢。可以通过判断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来判断吗。或者通过光敏二极管的值吗。

网友:
明明是小问题,结果非要以最复杂的思路去判断。

网友(2019-09-13):
兄弟打印机一般没有纸盒纸张传感器  ,应该是搓纸轮 不转或者不上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