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娱乐之一个脑子不够用

楼主(2019-03-23):
新年换了新地方,街边店搞一修机爽的不要不要的,前两天接到一台DELL笔记本15-3521,主板型号LA-9104P,按开关电流0.4,拆机测发现0.4的时候只有3V5V待机电压,不管了,先来一套儿童套餐,刷完BIOS亮机了,结果装起来又成原故障了,想想BIOS在桥屁股附近,心里一阵不妙,果然,风枪吹下桥就亮机了,只能跟客户报价换桥,1天后客户同意,好吧,BGA上走一走,点亮扔一边测试去了,由于比较忙,昨天空了才想起来好像每次我看到这机器都是黑屏,难道。。。。果然,这机器不定时掉电,而且最绝望的就是有个驱动叹号 我看到这种Management开头的就头疼,多半都是桥的问题,上论坛一搜,就一个哥们儿换桥解决了,由于之前的桥J8E是料板拆的,越想越觉得桥有问题,所以这次直接换了个新桥上去,What!还是原故障!天,你是魔鬼吗?原故障不过是个桥坏而已,实在没办法,对着这个板子输出了好半天,直到6点多下班还是搞不定,哎,绝望。。。。今天下午不忙的时候抽空又拿出来,这个机器是驱动叹号加掉电,昨天已经把电压跟桥的条件都量过了,待机芯片也换了,所以今天也不抱啥希望了,但是一想到这单没赚钱,还要搭进去一个J8E,这在老板那里不好交代,所以两眼瞪着板子开始输出念力,这是突然一想,我以前都是点位图修机,开关板基本不用,最近都是靠图纸,所以一直带着开关板修机,妈的,拆下开关,叹号不见了,也不掉电了, 开关接口就这3个电压, 2脚LID正常 3脚是线性3V通过二级管降压来的也正常,这个时候虽然LID没问题也只能干LID,开关板上取下霍尔元件,结果进系统一看还是叹号,因为跟前有一个差不多的板子,所以开关板借用了,同样的也是叹号,所以开关板都是好的,问题是一接到主板上就会导致桥的某部分工作不正常,索性开关板上除了开关全部干掉,结果还是导致叹号,这个时候脑子是真不够用了,电压都是OK的,怎么就是出问题呢,这个时候也就剩最后一个3V待机了,只能把开关端的3V断开,结果开机正常了,真的是颠覆了我的常识,因为拆下开关需要重启叹号才能解决,又是用的转接头,所以很是耗费时间,希望有哪位大神看到这个帖子出来解惑一番

最新结果--------早上把ME改了,然后就不叹号了,之前那个桥白遭了一番罪,感觉挺愧疚,这J8E,刷了那么多BIOS,就没考虑ME的问题,真是让人深有体会

这是改完ME的

网友:
修机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A:
开关板 PCB 中层断路  这个我上次遇到过  怎么按也不成功 3.3V 开关电压是正常的  拆开关短接成功  把板全拆剩开关也不成功  最后 切断开关 重新飞两条线就一直正常了

网友B:
一个Me不对就把桥换了,这大夫给人看病不是要钱,是要命啊,ME你都没有配正确,后面的我就不想说了。

网友C:
intel ME的叹号问题遇到过几次了,也折腾了好久,ME程序在BIOS里,但这个ME硬件在哪里面现在都没搞明白,装Win10除了不能快速启动,其它方面没试出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Me不对就把桥换了,这大夫给人看病不是要钱,是要命啊,ME你都没有配正确,后面的我就不想说了。
老哥教育的是,由于我刷了7-8个BIOS,集显独显都刷了,所以就没怀疑ME的问题,今天早上把一个亮机BIOS自己改了下ME,果然就不叹号了,以前5代U之前的桥都不关心ME的问题,大不了就是亮机慢,今天是头一次遇到,改完ME之后用别的开关板开机正常了,谢老哥提醒,想想自己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大夫

网友:
虽然我不修笔记本(实在是有心无力啊),不过还是要给兄弟你点个赞。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 PCB 中层断路  这个我上次遇到过  怎么按也不成功 3.3V 开关电压是正常的  拆开关短接成功  把板全 ...

你说的这个故障可以从理论上理解,我这个故障今天找到了,是M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 ME的叹号问题遇到过几次了,也折腾了好久,ME程序在BIOS里,但这个ME硬件在哪里面现在都没搞明白,装 ...
ME在BIOS里,读取出来后用新的ME覆盖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几乎都知道了 ME 的问题 自己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几乎都知道了 ME 的问题 自己合成

亲,这个我以前从没遇到,一般多刷几个BIOS就搞定了,这个刷了十多个都这样,就排除BIOS问题

网友E:
感叹号的那个是干嘛用的?不管它行不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叹号的那个是干嘛用的?不管它行不行啊

不行的,应该会导致不定时蓝屏,那个好像是个什么桥的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的,应该会导致不定时蓝屏,那个好像是个什么桥的电源管理模块

喔,好的,感谢楼主百忙中回复!

网友E:
楼主的纯净ME是哪里整的呀?我在修一个鸿基的本子,发现也是提示这个感叹号啊!各种奇葩故障搞得我怀疑人生,现在是在换桥!等下我也上官网看看有更新ME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纯净ME是哪里整的呀?我在修一个鸿基的本子,发现也是提示这个感叹号啊!各种奇葩故障搞得我怀疑人生 ...

干净的ME是之前在实地花钱买的,基本用的少,懒得合成,但是基本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
el ME的叹号问题遇到过几次了,也折腾了好久,ME程序在BIOS里,但这个ME硬件在哪里面现在都没搞明白,装Win10除了不能快速启动,其它方面没试出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