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wifi 灰色阻值正常

楼主(2019-03-23):
一个苹果6p用户说摔机无wifi,进设置卡,通用-关于手机打不开,打开就卡住。拆机按图纸测量4v ,1.8v几路供电都有,于是拆下wifi直接换个,还是灰色。再拆下测量阻值都正常,测量14脚复位信号阻值正常,但是没有1.8v电压,从相连的那个电阻飞线过来也不行。看论坛说可以借电,飞线几个1.8电压过去还是wifi打不开。请教大神什么故障呢

网友:
WiFi的1.35v测没

网友:
测了都有,还原了下设置,关于本机可以打开了,显示无线局域网不适用,蓝牙地址有

网友:
6P里面有WIFI信号通CPU的控制脚,4条线路里是经过4个电容的,量阻值也会无穷大,查一下是不是摔了之后电容松了导致的

网友:
Pcie耦合电容两端打值对比好板,wifi不拆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