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 310-14IKB 板号LA-D562P R4.0 7代U的BIOS或者能屏蔽内存的BIOS

楼主(2019-03-24):
联想Tianyi 310-14IKB 板号BIWP4/P5 LA-D562P R4.0 7代U的BIOS或者能屏蔽内存的BIOS
原机就是上电0.7会掉电反复重启,刷了个BIOS后电流0.6就不动了,求大神能给个能用的BIOS,谢谢

把2个BIOS都上传了

网友:
我帮你弄好吧

网友A:
这个机器挺新,我帮忙弄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挺新,我帮忙弄好吧

好好  太感谢了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好  太感谢了大神

小事,论坛我帮忙搞了好多,玩够了我也就不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事,论坛我帮忙搞了好多,玩够了我也就不玩了

平头哥就是厉害,你头像就散发着无形的威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头哥就是厉害,你头像就散发着无形的威慑力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网友D:
有没有试过官方的bios,也可以是那种工厂的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官方的bios,也可以是那种工厂的bios文件

上传的就是官方的BIOS

网友:
哥 机器还在修吗 我的主板是pq12击穿 现在pl14的阻值才5欧  开机之后电压才0.65v  帮忙看看这里正不正常 谢谢了

网友E:
帮忙看看PL14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欧  还有电压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F:
0.6不动的BIOS 多半是不对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0.6不动的BIOS 多半是不对 的

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忙看看PL14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欧  还有电压是多少  谢谢了

我这个是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