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无待机通病

楼主(2019-03-24):
捡钱了
版号LA-8691P 1.0这款跟NM-A031 这款99%相似度但是南桥大小不同
USB3.0短路 修好上电无反应 没待机
拆机 没有任何进水 短路烧 现象
直接打开图纸 找待机 3 5V开启是否开启
1跟6脚0V 确实没开启 追ENTRIP还是那个6脚小管子的问题直接拆了
在上电 待机出来了 开机 正常

修本本。本本修 + 2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是进水才爱坏。这里爱进水。已经遇到好几台了都是进水

网友A:
师傅教出来的徒弟   就是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傅教出来的徒弟   就是厉害

头像给我改了 用我头像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像给我改了 用我头像干嘛

分不清到底是男是女

网友D:
这个六角管 起什么作用的那 拆掉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不清到底是男是女

你别后悔 后面你等着被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六角管 起什么作用的那 拆掉也可以

这是开启3  5V的转换线路吧 之前修过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多多,通病一大堆,如5V过压掉电干下管,待机开启上的电容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别后悔 后面你等着被收拾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网友:
没见过这个问题  壳子 显存 BIOS 问题较多

网友:
这机器这里  还有显存   显卡供电  都是通病

网友:
确实是个捡钱的活

网友:
这样的钱好赚,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样的钱好赚

网友:
思路很清晰吗  捡到钱了这样的故障收费多少

网友:
捡到钱了这样的故障收费多少

网友:
只要思路清楚, 找出问题就是快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

网友:
我修到过不是6脚芯片  是6脚芯片旁边的小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会看图纸 理论扎实 真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妙哉  妙哉

网友:
维修不易 发帖更不易 现在价格也不行 必须赞

网友:
直接拆了后不用换上去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大咸鱼 老板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大丈夫能屈能伸,星辰怎会跟皓月争辉

网友:
                            这机器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就喜欢这种秒杀的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修过!!!!!!!!!!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修过!!!!!!!!!!!!!

网友:
这款机子遇到最多就是显存不行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便有点多  短路  显卡驱动打不上 掉电

网友(2020-04-19):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