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m 开机电流到0.35左右掉电维修

楼主(2019-03-24):
联想G40-70m  板号为:NM-A273
故障为:电流到0.35左右掉电
初步判断应该是少电压,于是拆机 测了几个大电感,发现别的电感都有电,就是没有CPU供电,于是找了图纸,后看了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8349-1-1.htm     l发现有一个和我故障相同,于是直接找故障点,

锁定位置PQ202  3脚为19V,1脚没有电压,2脚为低电平, 用镊子短接过去,上电电流上去了,到0.89左右,没有接屏,应该是亮机了,后来随便在板上找了几个这个管子都不行,都不导通,算了,直接飞线短接

装机测试。短接后,后面测试发现这个PQ202 三个脚都是19V, 懒得分析电路,就这样了。

联想z40-70

网友:
修板直接论坛搜一下,一半机会能直接秒杀!

网友:
哈哈哈  我一般也是先论坛搜下 看有没有通病之类的 省时间

网友(2023-04-19):
我就没有如此好运气哦!哎

网友:
感谢分享!图纸已经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