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换桥问题

楼主(2019-03-24):
hp暗影精灵换桥问题 换桥后 刷了论坛的 淘宝和原厂加备份合成的bios (可调电源不能开机 原来适配能开机 一般的hp有专用口都可以)原装充电器开机  电压基本都出来了  大小写键 快闪三下然后慢闪5下  不亮 桥温度不高  型号是 sr30w    淘宝自己买了个原厂也不行 好无语啊

网友:
电流是多少  今天刚修了一个 换南桥的好了

网友:
哎,又一个被坑的

网友:
这是个麻烦事哟  可能新换的有问题 或者BIOS 还没对

网友:
这桥是有区分的,我手里也有个这机器,跑到0.60不动了

网友:
暗夜精灵非常会认适配器  可调电源对有些笔记本没用
已试过很多款  华硕最新款的10寸超薄超极本 联想700SR  戴尔的灵越有一款也不行 忘记型号了

网友:
现在 换南桥的  我遇到  半小时掉电的很多啊 特别讨厌

网友:
上次有个雷神的换桥开机用半小时就掉电,很准时的那种 ,bios刷完了 都没什么用 ,结果退掉了

网友:
换桥之后都要重现刷BIOS的,可以根据机器后壳标签找个程序试试,另外可调电源带不起大电流笔记本也有可能的,用充电器看看

网友:
你的版号多少,是G35D吗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你找个ME然后在网上下一个能够显示的,用ME去替换,我前两天修一个蓝天代工的就是这样好的,淘宝买的工厂版都不行

网友:
我的修好了

网友A:
在HP官网下载 在提取在合成ME 自己做有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HP官网下载 在提取在合成ME 自己做有套看看

把原来的合成好了 开机正常就是亮的有点慢  大概8秒左右

网友:
遇到被坑了

网友:
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不过楼主这技术驾驭的了

网友:
在 换南桥的  我遇到  半小时掉电的很多啊 特别讨厌

网友:
看看周边是不是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