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710-14IKB进水多故障

楼主(2019-03-24):
   很久没有发帖了,今天无事发个小帖,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同行送来的进水机,板号LA-D471P,清洗,烘干,一系列前凑就不啰嗦了,通电0000,不过保隔,也就是公共电压没有产生,打开图纸 先看充电芯片ISL95520没有明显腐蚀,查条件,供电18脚0V不正常,查PR324开路,换个10欧电阻,过了保隔,测量待机都产生了按开机键,电流0.19不正常,CPU几个电压没有继续查图纸 查条件都一样,先供电再信号,12脚正常,13脚0v不正常,又是电阻开路,PRI55开路,换后开机亮机,进系统测试键盘几个键不能用不管它,都知道键盘进水大多都会坏,这也给同行说过,只修主板,一切正常,但是不充电,没有电池代换,测量充电电感有充电电压,以为电池坏就交给同行,过两天机子回来说换了电池还是不充电,继续修吧 装上新电池充电电感上有7.5V电压,插上适配器有8.6V电压,说明充电芯片工作正常,说明PQ304没工作,查BGATE_CHG短线接上线充电OK,到此故障全部清除,谢谢大家

网友A:
故障真多,要给我修,估计都放弃了

网友:
现在修这一台笔记本,能赚多少,花的精力。。。。

网友B: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BGATE_CHG是个什么脚?我有个戴尔的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充电芯片是BQ24737,工作条件都满足,装电池充电感上有15V,充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我该查哪里?准备换EC了。

网友C:
图纸论坛有吗?最好把图纸一并传上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BGATE_CHG是个什么脚?我有个戴尔的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充电芯片是BQ24737,工 ...

你可以说下BQ24737的条件测量的结果,配上图纸看看,才好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论坛有吗?最好把图纸一并传上来吧!

论坛有图纸的,你可以搜下,,,

网友:
㴰3660度变形的那个本

网友:
前天修个换屏的

网友:
技术一流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简洁明了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利索,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说下BQ24737的条件测量的结果,配上图纸看看,才好判断啊

1.2脚19.62V           3.4.5脚0V         6脚2.58V        7脚0V          8.9脚3.14-3.25V间跳动,示波器测有规律循环跳动的波形     10脚3.26V      11脚3.29V
12.13脚15.09V        15脚0V      16脚5.95V    17脚14.8V       18.19脚15.09V     20脚19.61V
这是插的原装适配器测试的结果。而且我EC换了。换EC之前没有出现适配器报错,现在出现这个报错。

网友:
进水机 不好搞 ,我一般就是清洗,周围焊点有没有氧化,处理后还不好 就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脚19.62V           3.4.5脚0V         6脚2.58V        7脚0V          8.9脚3.14-3.25V间跳动,示 ...

首先你换过原装适配器吗?戴尔机子适配器中间针有个检测信号,要不也是充不了电的

网友(2019-07-16):
引用 网友A:
故障真多,要给我修,估计都放弃了

遇到困难就放弃,学而不精
:daxiao:

网友:
最怕进水了    搞好这里那里又坏了   楼主厉害   这么多问题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0-07-19):
理论知识很扎实

网友:
知识很扎实

网友:
@xiangzhengdong 大哥能加个微信吗我和你电池不充电故障一模一样指导下包个大包

网友E:
@xiangzhengdong 师傅能指导一下吗?故障一模一样指导好了,包个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xiangzhengdong 师傅能指导一下吗?故障一模一样指导好了,包个红包。

你的什么故障、

网友:
一样不充电充电电感有电压8.6v

网友E:
BGATE_CHG短线接上线是在哪里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TE_CHG短线接上线是在哪里接

图片上很清楚我接的线,
你仔细可能,接的线就是那个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GATE_CHG短线接上线是在哪里接

主板图片PD301旁边那条线

网友:
有耐心,换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   这个收了多少M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板图片PD301旁边那条线

能不能发你那修一下和你的故障是一样的电感有充电电压,但这线好像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发你那修一下和你的故障是一样的电感有充电电压,但这线好像没事。

我们新疆喀什市的,太远了兄弟,电感上如果8V多是冲不了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新疆喀什市的,太远了兄弟,电感上如果8V多是冲不了电的

能不能加你一下快递远不远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加你一下快递远不远无所谓的

电池换过吗

网友:
电池拆下来用可调电源能充电,然后电脑也正常显示,充了一会儿原来是5%,现在显示25%。那个电感上是8.6伏的电压。断电用电池的电感上也是电池的电压。

网友E:
而且我量电池座上他没有充电电压,电池是多少伏那个坐上就是多少伏,一点都没有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而且我量电池座上他没有充电电压,电池是多少伏那个坐上就是多少伏,一点都没有增加。

这样说也不准确,电池上不只有正负级那么简单,还有检测数据,修充电电路必须先排除电池问题,最好最简单的就是换电池看看

网友(2021-11-25):
思路清晰 技术一流

网友:
进水的机就是掉件,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