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搞cpu怎么不爆电源。

楼主(2019-03-24):
6s搞cpu老爆电源。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指导下。861d。360温度。风速40。搞上盖 没问题。一搞下层就爆。
cpu

网友:
温度高了,把风嘴拆了,310度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棉花湿水贴电源做保护,然而除胶前拖锡,烙铁温度高一样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