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戴尔N4010自动关机

楼主(2019-03-24):
客户的一台戴尔N4010电脑,用着用着老是自动关机,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关机,每次都是这样,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散热问题吧,原来见过风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问题吧,原来见过风扇的问题,

散热风扇吹出来的风是凉的,底部用散热扇也是这样。

网友:
鲁大师检测温度多少

网友B:
老哥,我给你讲,你仔细看看散热板和CPU等件合不严。今天我也遇到了,在上面加个散热铜片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给你讲,你仔细看看散热板和CPU等件合不严。今天我也遇到了,在上面加个散热铜片就ok

我全部用导热垫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个没试 改天测试一下

网友:
温度显示都正常CPU显卡温度都在50左右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大家的经验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CPU供电 再刷下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