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 板号K43LY 2.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3-24):
   接了个同行的 X84H 笔记本,进水 清理干净后,大概量各供电电感无短路,通电后自动上电到0.24 几秒掉到0.16在到0.24 反复,不装U不重复一直稳定0.24.测没有CPU电压,换CPU 后无果,IC是RT8166B  ,供电 5V正常,开启也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不装CPU 主板CPU供电竟然出来了。看了论坛提到的10.11脚相连对地电阻, 10脚直接对地的,没装电阻. 11脚pr8086没装也没用铜箔直连.11脚装CPU是0阻值触发无U电压,不装CPU 600阻值通电有5V也就有U电压, 24.25脚装不装U都是各150阻值和各1.03V电压, 2脚外接了个电阻连的公共电压 装U0.5-2.6-0.5V跳变,不装U稳定在1.2V。对照一模一样的另一片板子电阻位置都一样,没掉件。试着BIOS也刷了,EC也换了,CPU也换了不行。另外反复电流时候 待机3.5V一直稳定,控制待机3.5V转VS电压的那几个MOS控制级12V一直再跳变,求助 、、、

网友:
别沉呐,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A:
帮不上你什么忙,帮你顶!

网友:
帮不上你什么忙,帮你顶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你什么忙,帮你顶!

这个机器可是头疼了,谢谢。。。

网友B:
按时序来,CPU的真电压要收到SVID后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来,CPU的真电压要收到SVID后才出来

请问这个芯片哪个是SVID?不是24.25控制?

网友:
就差桥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芯片哪个是SVID?不是24.25控制?

Intel从6系平台开始,CPU供电不再用VID,而是用SVID,只要3个脚:SDA,SCLK,ALERT#.试试ALERT#示波器观察波形。

网友:
你应该仔细查查CPU 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