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10-15IKB板号LV6电压标识,6代i5,复合双N沟道mos管E6930脚位图

楼主(2019-03-24):
焊接的时候类似做BGA,不要移动
bios刷错会无cpu供电,本机原始故障触发0.5左右瞬间掉电,无cpu供电,亮机后电压标识如下

原机备份bios是好的,6代i5,可以亮机,一并链接上来,下载使用估计要改me。

网友:
新手表示不太明白,不过还是先顶你

网友A:
哪里坏了    cpu复合mos坏了????

网友B:
这BIOS刷应当要改ME 吧,6代以上的就要 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坏了    cpu复合mos坏了????

不知道怎么测量cpu供电管好坏,找不到资料,就拆了量,不是它坏,莫名其妙的好了,所以是电压标识,而不是修复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BIOS刷应当要改ME 吧,6代以上的就要 改吧

4代及以上的cpu,官网me分离后都有问题,具体方法我暂时未知。可去国外网站找,或分离其他原厂bios提取纯净me,或淘宝买

网友:
看不大懂

网友:
先收藏了 留着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