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时不触发 有吱吱声

楼主(2019-03-24):
废话不说。笔记本拿来检测 有时能触发开机 有时候不能,有吱吱的叫声时不能触发,电流0.8左右。只叫一次能触发。思路,先按不触发维修。一直插电拔电,等主板吱吱的一直脚不能触发的时候测,公电点电压居然只有3.6V左右。怀疑是哪个电容软击穿了,一直摸到PC221 找了个换上去,试了几次又出现了吱吱的声音 不能触发,又打了一下公共点,19V了还有问题。。。。。奔溃。   按照时序,这主板是先出35V才能触发,打了一下没有电压,找到问题了 接着看了一下RT8206M的图纸,条件都正常,怀疑芯片坏,要么就是虚焊。由于手上只有RT8206L,和这个不能互换。于是把芯片拆下来从新焊上去。上电,一路无阻。一直试了差不多30次。维修接受 附上亮机图一张    一个人没法一边测电压一边照 望各位谅解

网友A:
联想Z470出现响声是有通病的,示波器一打,一目了然,修了N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Z470出现响声是有通病的,示波器一打,一目了然,修了N台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说说,这个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说说,这个通病啊。

z470确实有通病的。而且不止一个,你论坛搜一下,案例很多!

网友:
通病是滤波电容坏了,杂波

网友C:
这类供电ic加焊能好的要注意的,我一般放到第二天没问题才会交给客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碰到一台差不多故障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Z470出现响声是有通病的,示波器一打,一目了然,修了N台

示波器打哪里? 是不是3 5V电感,你说的是不是滤波电容损坏导致的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供电ic加焊能好的要注意的,我一般放到第二天没问题才会交给客户

谢谢提醒  我也是放到了第二了 等下午的时候再叫他来拿

网友D:
这种吱吱声是电感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吱吱声是电感坏了吗

不知道   我是按时序弄到3 5V芯片搞定的 是哪里叫听不出来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E:
楼主好细心啊,吱吱声是芯片虚焊发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细心啊,吱吱声是芯片虚焊发出的吗?

不知道  一听哪里都有声音 找不到源头

网友F:
可能是不是3V5v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不是3V5v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焊好后我用示波器打过3 5V电感 没有虑波不良  很平滑

网友:
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滤波电容是好的哦 示波器打过 我就焊了哈芯片 现在一直没问题  他们说的5V滤波电容的通病我也看过 我拿示波器打过没有出现滤波不良或者过压保护的现象

网友:
学习了  没有明显短路 条件齐全  首先考虑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