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REV1.01触发掉电(缺CPU供电EN)维修

楼主(2019-03-24):
华硕B85M-G REV1.01触发掉电,强制拉低ATX绿线按开机键,测试唯独CPU供电没有输出,CPU供电主控芯片ASP125331EN没有信号。没有电路图,测旁边三极管也没有哪个和EN相通,只好强制拉低ATX绿线按开机键然后测旁边的三极管是否正常受控,当测到PQ730时发现PQ730基极和集电极都是0.6V.说明集电极没有正常受控。找片华硕料板找个t04的管子换上,开机正常显示,EN信号也正常了,修复完毕。

网友:
高手,学到了些有用的知识了。

网友:
这种方法还没有用过,下次遇到也要试试

网友A:
无图盲修,CPU 供电无 EN,判断控制 EN 的三极管不良,然后直接测三极管通断状态,锁定元凶!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厉害厉害。
——老司机!!鉴定完毕!!!

网友:
老师傅了,下次尝试下这种方法,学习了

网友:
厉害,达到一定的境界就是无图纸维修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盲修,CPU 供电无 EN,判断控制 EN 的三极管不良,然后直接测三极管通断状态,锁定元凶!
思路清晰, ...

在华硕板上用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华硕比较多这问题,

网友:
楼主还要做个开关线测试啊,哈哈 哈

网友:
强制拉低ATX绿线,不用在按开关了吧!也就是绿线黑线短接强制上电,不需要按开关的。

网友:
台式机已经很少搞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EN三极管坏。

网友:
要是没参考点位图自己跑出来的,那就很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