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无线网故障

楼主(2019-03-24):
华硕笔记本!能连接手机热点,不能连接无线路由器,什么鬼!但是手机能连这个wifi!系统也重新装了!bios能看懂的也改了!百度的办法也用了就是不能连接!
求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啊

网友:
这个情况这几年碰到的很少了,到路由器后台WIFI设置下,把WIFI模式改为802.11n only,保存并重启路由器即可,多数是老款路由器有这个情况

网友:
把路由器恢复出厂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你的华硕笔记本被物理隔离了。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无线名字是中文的   如果中文的  改成英文的

网友:
先卸载网卡驱动,然后重新安装网卡驱动,如果不行可能是路由器限制你的笔记本连接了,可以查看更改路由器或者简单点恢复路由出厂设置,如还不行就是网卡坏的可能性最大。老的笔记本基本上只支持2.4G WiFi,路由器支持2.4G 或者2.4G与5G,手机热点一般默认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