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屏幕旋转方向是反的。

楼主(2019-03-24):
就是屏幕旋转的方向跟正常是颠倒的。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和重力感应器有关吧!此机之前有修过的痕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重力感应器有关吧!此机之前有修过的痕迹吗

有。重力感应是哪个芯片。u多少在图纸上面。

网友B:
解ID的么,硬盘底层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ID的么,硬盘底层没对

对头。硬盘底层也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