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81S B85S 小主板BIOS 100%亮机

楼主(2019-03-24):
富士康H81S B85S 小主板, 据同行说是学校班班通上面的用的,因为接口比较全。其它主板无法代替。所以一定要修。

富士康H81S B85S 小主板.zip

网友:
楼主到底是修的啥问也不说说了,也不来一张修过地的图片

网友A(2019-06-08):
遇到两块都是不显示 CPU风扇循环转转停停 刷LZBIOS全部OK,唯一缺陷就是亮机15秒左右  感谢了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A:
遇到两块都是不显示 CPU风扇循环转转停停 刷LZBIOS全部OK,唯一缺陷就是亮机15秒左右  感谢了

我手里有4块一样的板子都是转转停停,刷了别的教室好的机器也是一样

网友:
我手里有4块一样的都是掉电排除BIOS

网友(2022-01-10):
保存一份,谢谢大佬

网友(2022-06-25):
p这个是什么接口

网友(2022-08-04):
pcie无线网卡接口,当初我也以为是msata接口呢,用不了,就是个网卡接口。

网友(2023-08-02):
保存一份,谢谢大佬
备用吧

网友:
听罕见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