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US h61-e 2.02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9-03-24):
转一下就停, 在点一下 又转一下停,,刷了2次boss都不行, 怎么办,要测量那里

网友:
原机备份boosASUS H61M-E 2.02  不是boos问题

ASUS H61M-E 2.02.rar

网友:
上cpu,量测各电压

网友:
通病,不用修,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直接卖掉60块最快捷。

网友:
要先装上CPU才能检测的,没有装CPU就是触发掉电的。

网友:
论坛查下通病,不行就要查供电了!记得上CPU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