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楼主(2019-03-24):
ipad.a1474提示已停用,连接itus刷机后无法激活,怎么解决
无法激活

网友:
硬解过ID吧 之前不验证wifi 蓝牙地址 改序列号就行 现在验证序列号Wi-Fi蓝牙地址是否匹配 拆了看看硬盘是不动过 动过把硬盘拿下来买码写码 装上刷机在激活

网友:
没硬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