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H95AMB8C0 华为本本进水简单维修。附备份BIOS,有高清大图。EC采用IT8987E

楼主(2019-03-25):
先来张 华为电池的特写(都是高清大图,大伙可细细欣赏):

再看板号:

进水位置CPU供电芯片。当时看到黑麻麻的心都凉了半截!不会CPU都挂了吧?洗干净发现没太大问题,老天保佑了。这种保险起见还是要拆掉芯片看看焊盘。拆掉芯片洗干净焊盘发现是有一个引脚到主板断线。芯片引脚加油加锡,主板上刮刮刮完了能补锡的都补上,完了焊回芯片,最后飞线完直接秒杀

这种在芯片引脚飞线用烙铁并不好使,这里分享一点个人的小技巧:
漆包线末端上小许焊油,烙铁烫一下,漆包线也就上锡了。供电芯片先焊回主板,别的引脚也都加焊饱满之后再来处理断线的引脚。这时我是用风枪吹的。可以把需要长度的漆包线整下来,上好锡的那端整到断线的引脚处,镊子轻轻扶一点,风枪吹融化由于同性相吸也就直接焊到引脚上啦!如果觉得连接处锡不够饱满,可取出一个0.3的珠子压扁小刀切出小部分,再放到飞线那里再吹融化上去就完美了!漆包线的另一端就随便你怎么烙铁焊了!
小结:1、此机接上电源就有待机3/5V(一直有)。
2、公共点电压11V左右!
3、待机时EC有瞬间读取BIOS,BIOS也参与触发!做了试验,短接BIOS 5/6脚后不能触发
(让EC读不到BIOS)。EC IT8987E是否带程序这里不下定论。

另附修好后备份的BIOS。
是备份的BIOS,直接刷是会亮机慢的,不过也可以给大家在维修中排除一下BIOS的问题!
另外加分是有必要的
最后是亮机图:

DAH95AMB8C0 REV C HF 秒亮备份.zip

网友A:
华为的这款笔记本也是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B:
手上一台WT-W09的I5-7200U的机器触发电压都能出来,10来秒后掉电,BIOS刷过,无图纸无点位完全摸瞎为什么不流出图纸来?华为果然还是跟国产货其它品牌一样,无图的山寨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台WT-W09的I5-7200U的机器触发电压都能出来,10来秒后掉电,BIOS刷过,无图纸无点位完全摸瞎为什么不 ...

我这个华为是广达代工的主板,主板质量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这款笔记本也是广达代工的吗?

是的,广达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这款笔记本也是广达代工的吗?

是的呢,广达代工的主板

网友:
                      还没有修过华为笔记本、 只看到过

网友D:
这个修的技术可以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华为笔记本见都没见过  感觉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E:
波林电脑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华为是广达代工的主板,主板质量应该还可以

意思是这款你有图纸?有的话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这款你有图纸?有的话求分享……

没有图纸呀。看板号知道是广达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林电脑给你加分了

这个是真波林吗,日理万机的波总哪有空加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的技术可以一看就是老师傅

不是老师傅,只是老司机

网友F:
手机热点,这速度,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手机热点,这速度,哎!

楼主这传的什么鬼,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传的什么鬼,一大堆!

手机热点!修机直刷BIOS

网友G:
bois是有必要分成这么多个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bois是有必要分成这么多个包么

GPRS连接,你还想咋样呢?

网友:
可以可以      写的很详细       以后碰到很有参考价值                   加分

网友H(2020-02-08):
华为没图纸,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为没图纸,难搞啊

确实难搞

网友I:
你太牛逼了,我接一台同型号机器,不开机,刷你给的BIOS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太牛逼了,我接一台同型号机器,不开机,刷你给的BIOS解决问题

真的假的啊。有没有开机慢啊?

网友:
华为笔记本见都没见过

网友I:
不知道,没有硬盘,我尝试改me没有合成成功,老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没有硬盘,我尝试改me没有合成成功,老报错

能亮机排除一下问题也好了

网友J(2020-05-15):
谢谢楼主分享,我与原BIOS合成了亮机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我与原BIOS合成了亮机快

楼主的机子原来是什么问题呀?搞BIOS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子原来是什么问题呀?搞BIOS就好了吗

加电屏不显示

网友(2020-06-16):
图纸有吗?   兄弟

网友:
楼主,为什么我的公共点是9v   ,我的是i7 8代

网友(2020-08-09):
IT8987E所以这个到底带不带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