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53vd亮机无法识别独显

楼主(2019-03-25):
如题,华硕fx553vd,i5+1050的版本,板号gl553vd;
起初是开机无法显示,拆机后有些许过水痕迹,但不明显,更换屏幕后亮机可以进入bios;
安装m.2 ssd后安装win10,进入系统补驱动时发现在设备管理器中只能识别intel 630集显,鲁大师同样无法识别;
官网下载307版bios固件,进入bios更新,重启后依旧无法显示,图形界面的bios也只能识别到核显;
电脑其余部件正常使用识别。
这是目前进度,请问有没大佬给点指导建议,谢谢!

网友:
电脑型号应该是fx53vd,标题打错了

网友A:
你最好看看板子 是不是修过   给你改成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看看板子 是不是修过   给你改成集显了

请问怎么看呢,有无跳线?

网友:
显卡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是+NVVDD对地的电压吗?

网友B:
显卡和显存的开启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和显存的开启电压都正常不

请问怎么查呢?显卡和显存的开启电源?新人还不太懂,我有点位图的

网友:
显卡周边有电感,测下

网友:
那个一圈我都测了,电阻都很低,应该没断

网友:
是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
好的,明天我再跟进,现在已经很迟了,先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