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进系统!

楼主(2019-03-25):
DELL E4310 笔记本电脑开机不进系统!大大怎么解决!

网友A:
F2进BIOS设置。启动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进BIOS设置。启动行

哪方面的设置??????????????????????????????????????????

网友:
大哥你这最基本的BIOS设置都不会还来修电脑

网友:
第一个 你应该是改过内存    你加的内存应该是未识别
第二个  你用的电源不对   型号和瓦数 都对不上
F1 是继续启动  F2 进BIOS设置  F5 系统检测不到启动装置或分区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B:
电池的问题或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问题或适配器问题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