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3-25):
机器不开机,测量发现待机电压偏低,实测只有0.6V,更换一个三端稳压管之后,电压变1.2V,也不能正常开机。检查换过的管子发现,这个管子是固定输出1.8V电压,重新更换,显示器正常。可能是显示器修的少,修了这个显示器发现了一个小问题。这种屏幕大型的显示器,可能是耗电量比较大,在正常开机之后,在没有外部提供显示信号的情况下,显示器就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以节省电量,可以看到显示正常之后进入待机只有0.06A的电流,打开电脑之后,显示器接收到主板发来的信号,显示器从待机状态马上转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
        才修了一个 , 电源糊了 买了一套30元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换叻一个稳压管电压就变正常叻。、、

网友:
这个应该是1117稳压电源吧,上面有字标识的,有3.3  1.5 1.2 1.8都有的

网友:
1117搁老手里  估计换下来的都有一桶咯

网友:
1117搁老手里  估计换下来的都有一桶咯   这个芯片哪里都有

网友:
留下个记号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不过我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