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怪现象请教。

楼主(2019-03-25):
同一块硬盘(新买的),通过易驱线外置分区后,再放入机箱里SATA连接, 分区就消失了。拿出来通过易驱线连接后又是正常的。
硬盘

网友:
不要快速分区

网友:
硬盘的分区格式,要与所装的操作系统相对应。例如:WIN8或WIN10的那种GPT格式,你如果用它来安装WIN7或WINXP操作系统,就会提示找不到硬盘,只能通过分区工具将GPT格式转换成MBR,才可以安装,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