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450屏线接口报废一塌糊涂

楼主(2019-03-25):
客户很黄很暴力

我给你弄个铜刷子

我怕客户的排线也有问题,我就拍了一个新的排线直接飞线

报价260元 客户也同意了,行就这样吧。

网友A:
哥你是个人才了260也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是个人才了260也做

钱少吗?要是您能要多少呢。

网友:
这么大工程眼睛看花了,才收这么多钱,眼镜框现在都不便宜

网友B:
差不多了,再多要点,要么换板,要么不修了。毕竟二手机才多少钱

网友:
按时间来算钱,就像4S店的工时一样,这样比较公平,毕竟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了,再多要点,要么换板,要么不修了。毕竟二手机才多少钱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呵呵。挣点是点吧。

网友C:
飞这么多根线挺费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这么多根线挺费事的吧

还行吧,有显微镜,相对于手机来说好操作些。

网友:
要是我就会焊个接口,在接口上飞线

网友:
  楼主心细,飞线费眼睛!   就是太费事,报价有点低,辛苦楼主 。。。

网友:
这得搞眼花啊  这么多线要飞

网友:
高手 人才 飞线最费劲了  最起码要报300以上

网友:
这牛逼  要我可没有心情去飞这么多线

网友:
这个是接口  问题 换屏线也不行的

网友:
太太太费眼睛了.弄完估计看什么的是重影了吧LZ飞这些线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报销是吧一烫漆就掉了吧

网友D:
这样的基本不长久的吧。稍微哪里碰到就会断

网友:
精神可佳

网友:
那是换屏线能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
精神可嘉,,眼都要废掉·······不过260也可以了

网友:
飞线还是要用稍微粗一些的那种漆包线 不太容易断 这种线太脆

网友:
忍不住加分了,看着都要很有耐心

网友:
这个屏线最好还要固定牢靠,不然很容易拉断

网友:
兄弟你牛。。我看到这里直接要客人换板子了。。这样看大眼花。。搞不好得近视眼了

网友:
差不多了,再多要点,要么换板,要么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基本不长久的吧。稍微哪里碰到就会断

不会,后面有绿油固定,屏线用哥俩好,粘合,牢固。

网友:
谁都不服,舅服你。。。。。。。。。。。。。。。。。。。。。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找一个座子,把座子固定在原位,再飞线到座子上,这样更好操作,更好拆装机。

网友:
眼睛都要看瞎了

网友:
                                   这工程不小啊。

网友E:
没出现有点花屏的现象吗?以前接过几个类似的,都没弄好,接上有点花屏,屏线对线的长短要求高,还要一对一对的必须靠在一起,

网友F:
应该吧线飞去接口,尽量回复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出现有点花屏的现象吗?以前接过几个类似的,都没弄好,接上有点花屏,屏线对线的长短要求高,还要一对一对 ...

对,没错lvds是成对的信号,要求比较高,共地很重要,这个操作最好在显微镜下操作,才能保证焊接牢固,还有尽量用质量好的飞线,上面的漆绝缘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出现有点花屏的现象吗?以前接过几个类似的,都没弄好,接上有点花屏,屏线对线的长短要求高,还要一对一对 ...

花屏现象没有,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
开眼了,飞到接口座子上就好了,对客户负责(能用久一些),对你也少费一半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吧线飞去接口,尽量回复原样

您可能没有想到一点,往屏线上飞线,简单容易操作,如果换成屏线接口,就会增加难度,耗费时间。

网友:
楼主真是个人才啊!看得出修得不容易啊,不过楼主还真有两把铜刷子,哈哈

网友:
虽谈不上经验分享,不过老司机是事实,加分

网友:
这还不算都 以前看到有人把桥一根一根的焊接上

网友:
如果是我修的话,就不这样焊。
先把原来的接口焊在主板上,然后在主板上飞线。

网友:
这个工程量有点大啊。楼主也是有耐心和毅力的人啊。外加细心。

网友:
楼主心细,飞线费眼睛! 就是太费事,辛苦楼主

网友:
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

网友:
要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这是进水的机器吗,楼主的真有耐心接这么多线

网友:
大师耐心可真好 要我可没有心情去飞这么多线 直接报废的节奏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机器 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我就换屏线
换屏线有屌用

网友:
这个不需要所有线都接起来吧!!!!!!!!!

网友:
你直接焊个接口。……在飞线到接口多安逸的

网友:
纯功夫活

网友:
飞的线眼花缭乱

网友:
无语了1

网友:
这个需要多少的耐心,自叹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