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85 版号DALZ2CMB8E0开机0.04掉电维修

楼主(2019-03-25):
                                                                            联想Z485 版号DALZ2CMB8E0开机0.04掉电维修
故障:开机电流0.04就掉电

故障分析:测量待机3VPCU和5VPCU都有,内存供电1.5V正常,+1.1VDUAL也正常,其他电感都无电压。AMD的机器那先从+2.5V_VDDA查吧,

3脚无供电,不正常。追查+3V的来源

+3V是由PQ120转换而来的。测量PQ120的G级只有1.7V的电压,PR418电阻1M正常,另一端12V,图纸上标着15V,但是不影响导通
先不管他,测量PQ127的G级无电压正常,有点怀疑电容了,拆掉PC394,通电电流跳起来了,接屏亮了,可惜高兴地太早。
开机不到一分钟又关机了,再开电流1.5左右掉电,心想还是这一块的问题,就把PQ127换掉了。

换掉PQ127之后,好了,

开机测试了一下午没有问题,说明已经没问题了,今天发帖子。
维修结束。

网友:
有原理分析就更好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把PQ127拆下来测量后确认是坏的吗?

网友:
电容坏了吗

网友:
修主板的都离不开原理图分析,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有点似懂非懂,先学看电路图先

网友:
真心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Q127拆下来测量后确认是坏的吗?

测不出来,拆下来测量也正常,但是装上就是不行,换掉就正常了,应该是这个mos管不良了

网友:
电容坏了,装上电容,G级的电压只有1.7V左右,飞线硬拉个供电也不行,拆掉电容这个G级的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厉害啊 掉电 一个三级管

网友:
这种管还是要测量电压为准

网友:
思路很好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学习  了   这个细节不太容易查到

网友(2019-11-20):
PQ127拆掉不行吗?